全液压湿式制动中充液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5-27):
哪位能详细具体点解释一下这个充液阀的具体工作原理啊

网友:
充液阀是一种液控单向阀,一个方向止流,另一个方向自由流通,先导动作是由油口供压的控制阀芯用液压实现的,由此而直接打开主阀。这种阀是为叠加系统而设计的,即在一个基础件上可以叠加各种各样的其它类别的液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