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和PU用什么胶粘效果比较好

楼主(2017-05-27):
求指点

网友A:
哥俩好,合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合则不同。

不行

网友B:
什么胶都不粘,只有烧结。PTFE经钠萘表面处理后粘接强度会好一点,但也不是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胶都不粘,只有烧结。PTFE经钠萘表面处理后粘接强度会好一点,但也不是很牢固。

谢谢 能查阅的资料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2022-03-31):
表面等离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