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的滚珠螺母丝杠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7-05-27):
     如题     内循环的滚珠丝杆的螺母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车削铣削两个部分可以加工出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双主轴车削中心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削铣削两个部分可以加工出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双主轴车削中心加工

     内循环螺母     滚珠的滚道怎么加工得到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循环螺母     滚珠的滚道怎么加工得到   不是很明白

直接使用内孔螺纹刀来加工的,进刀角度需要和滚珠的滚道重合的,总之要保证滚珠可以在滚道内循环

网友:
而且是高精细设备喲;一般样本书上面都会介绍其加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