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拆分

楼主(2017-05-27):
这个长方体零件,塑料件。拆成2件,整个表面看不到螺丝。另外还要方便拆卸。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考虑榫卯连接的形式

网友:
这个题目问的真的很发散,很适合应聘考试!

网友A:
楼主啊,起码得说说那把刀是从哪儿剁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起码得说说那把刀是从哪儿剁下来的吧。。。

大神,上次的不锈钢常识,有空指点下。

网友(点评):
啊?还没解决?我好像是有那么个事儿嘚吧了来着。

网友:
那只能是卡扣了,塑料件卡扣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就是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