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面板喷的是什么才料

楼主(2017-05-27):
不粘任何胶,亲测过!!请教了。

网友:
感觉像是喷砂

网友:
哟,长见识了,还能喷木材

网友:
“不粘任何胶”  请问你试了哪些胶?

楼主:
有手机导电胶  透明胶  3M胶   手机贴纸   绝缘胶  等等  手机内部和电脑内部贴胶  。。

网友:
看起来好像抛丸处理

网友A:
是不残留还是完全不能附着,这个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残留还是完全不能附着,这个是两个概念

是不粘任何胶     也就是任何胶放在上面   用口气都能吹掉    还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粘任何胶     也就是任何胶放在上面   用口气都能吹掉    还防水

应该也是不沾涂料的一种

我看材料表面很粗糙,是手感摸起来很粗糙还是目视效果粗糙

基材是什么材质,涂层大概有多厚可以估计一下吗?

能完全不沾的涂料很厉害,不知道耐磨性怎么样

网友:
请教一下,这是在哪里做的

网友(2017-08-09):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