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镜面处理

楼主(2017-05-27):
请问内径直12mm 外径 30mm 长度30mm 材质 SUS440C 的零件 内孔能做到镜面处理吗?

网友:
能,上珩磨机。

网友A:
珩磨一般采用珩磨机,机床主轴与珩磨头一般是浮动联接;但为了提高纠正工件几何形状的能力,也可以用刚性联接。

网友:
也可以在车床上使用挤光刀滚压加工实现镜面加工,最好预先铰孔控制加工余量一致性

网友:
珩磨和镜面滚压刀,如果单件可以用研磨棒也能实现。

网友:
珩磨和镜面滚压刀都可以达到要求,如果是单件也可以用研棒实现

网友:
可以珩磨,滚压刀使用的时候调整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请问大侠们,如果是单件生产,最好选用哪种加工方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珩磨一般采用珩磨机,机床主轴与珩磨头一般是浮动联接;但为了提高纠正工件几何形状的能力,也可以用刚性联 ...

请问大侠,这种加工复杂不,成本高否?盼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这种加工复杂不,成本高否?盼望回复!

珩磨成本太高了,需要买设备,量少的情况下滚光刀就可以了

网友:
手段有就看你对效率的要求高不高

网友:
珩磨机,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