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钛合金管与304不锈钢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7-05-28):
如题
现在我用气保焊304的焊丝,根本不行。钛合金那一段直接崩开。

网友:
异种金属不好焊

网友:
钛及钛合金常用的焊接方式有:氩弧焊、埋弧焊、真空电子束焊等。
    3毫米以下厚度用钨极氩弧焊,3毫米以上用熔化极氩弧焊。氩气纯度不低于99.99﹪,严格控制氩气中空气和水蒸气的含量。
     焊前进行除油污、除氧化皮、除氧化膜表面处理。
     由于钛及钛合金的化学活性大,易被氧气、氮气、氢气污染,所以不能采用焊条电弧焊、氧乙炔(或氧丙烷等)气焊、C02焊、原子氢焊等方式焊接。

网友:
跟踪楼主消息。

网友(点评):
别忘了反馈!!!

网友A:
试一下钎焊,用铜焊条,接触的位置做上一些曾加一些增强附着力的槽子

网友(点评):
是的,之后也是采用的这样的,使用过度焊接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钎焊,用铜焊条,接触的位置做上一些曾加一些增强附着力的槽子

方向可取,方法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可取,方法不合适

使用纯氩气保护,感应加热,在焊缝中添加粉状焊料,
大体思路是这样,具体的如何操作估计要进行大量的试验,我也不是搞焊接的,提供一下思路,具体怎么办看楼主的

网友:
激光焊不知道可不可以,不锈钢用激光焊焊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