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传送机的跑偏问题

楼主(2017-05-28):
我们公司设计的带类传送机比较多。关于皮带跑偏问题,一直存在疑惑。在此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师的宝贵意见和看法。

上图为米思米的皮带传送机,在图中可以看出,米思米皮带传送机的两头滚筒有圆弧。

请问各位大师。皮带滚筒如果需要设计防跑偏的圆弧滚筒,有没有关于,圆弧度R,滚筒直径D,滚筒长度M,滚筒转速N,的经验公式或表格,或理论依据。
还有一点就是,设计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带锥度的会不会更方便加工呢?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平带轮的轮缘尺寸。

网友B:
有这种防跑偏的传送带的,参见如下,现场我们测试过,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平带轮的轮缘尺寸。

谢谢,的确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防跑偏的传送带的,参见如下,现场我们测试过,效果很好

这种我了解过,之前给一个客户出方案,就是用这种。当我们的皮带类型多数是铁氟龙或者是硅胶带。所以市面上没有防跑偏的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了解过,之前给一个客户出方案,就是用这种。当我们的皮带类型多数是铁氟龙或者是硅胶带。所以市面 ...

特种材质的可以考虑非标定制,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平皮带传动关键还是从机架开始,各个有相对位置要求的部位做到位(包括调整机构本身)。至于纠偏机构,你是专业厂商。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似乎不同的带要用不同的内凸、内凹形式

网友(2018-01-28):
在 从动轮尾部加纠偏手动机构,中间加导向条的会导致皮带中间鼓起来,不平

网友:
一般输送带2-3米,滚辊做腰鼓型,两头斜度1:30,从动端可调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