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磨床上拆下来的一些液压元器件,请问分别是什么阀或者其他?

楼主(2017-05-28):
老式磨床上拆下来的一些液压元器件,总共4个东西,请问分别是什么阀或者其他?

网友:
好像都是油压管路元件

网友A:
左边一个是溢流阀,中间一个是单向阀,右边一个是减压阀,上面一个是线隙式过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一个是溢流阀,中间一个是单向阀,右边一个是减压阀,上面一个是线隙式过滤器

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一个是溢流阀,中间一个是单向阀,右边一个是减压阀,上面一个是线隙式过滤器

一目了然 佩服佩服

网友:
平面磨床上面有这个,是调整压力的

网友(2021-07-14):
这是6.3MPa系列液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