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里这个陶瓷封装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7-05-28):
    图里是一个陶瓷光栅温度传感器的内部结构, 本来是两部分粘到一起的,我给拆开了,左边的那个盖根据光栅的形状加工的对应的凹槽,最细的部分直径不足1mm,请问这个陶瓷是怎么做到那么精细的加工的?这种陶瓷是特殊的材料吗?谢谢!

网友A:
陶瓷封装材料主要有Al2O3、BeO、SiC、Si3N4等,它们经成形、装配、烧结后制作管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封装材料主要有Al2O3、BeO、SiC、Si3N4等,它们经成形、装配、烧结后制作管壳。

一次成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成型吗?

陶瓷有模具的,肯定是一次成型了。

lz这个怎么像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有模具的,肯定是一次成型了。

lz这个怎么像大功率电阻?

是一个光栅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