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对选基孔制还是基轴制不太理解

楼主(2017-05-28):
以前,参考大家的图,各种配合都是H/h。无所谓基孔 基轴
今天翻了下书,
里面这样规定的
1、优先基孔
2、同一尺寸配不同配合要求的零件,选基轴
3、遇到标准件,按标准件。如滚动轴承内圈,配的轴是基孔
4、混合配合

那我现在的轴是一根长的台阶轴
每个台阶都配不同的零件,轴承、齿轮、链轮
是不是可以这样:
一根轴上面,怎么全是基孔,每次配合要求还不一样,看起来怪怪的。难道就是这个样子的么?

网友A:
轴承的配合公差代号选取:与标准件配合时,基准制的选择通常依标准件而定。与滚动轴承内径配合的轴应按基孔制,与滚动轴承外圈配合的孔应按基轴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配合公差代号选取:与标准件配合时,基准制的选择通常依标准件而定。与滚动轴承内径配合的轴应按基孔 ...

对于一根长轴来说,上面所有的配合全部是基孔。这样是合适的么?

网友B:
你的轴上标注的是对的,一般情况下。500直径下孔比轴难加工,优先选择基孔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轴上标注的是对的,一般情况下。500直径下孔比轴难加工,优先选择基孔制

谢谢  就是看起来怪怪的
没在机加一线深入接触过,忧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看起来怪怪的
没在机加一线深入接触过,忧桑啊

选用配合公差,多想想为什么选他,不要多久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你这根轴都选用基孔制是没问题的。因为对应的都是标准件的孔。相当于标准件已经定好了公差范围,那我们所做的配合件就是为了配合它。

网友:
简单点说 孔比轴难加工 所以要按照孔配轴  如果有标准件加入了肯定要基孔了因为孔给好了  如果外加工的轴要加个套肯定基轴因为轴已经做好了

网友C:
    简单举个例子 地上两处 两个零件 一个10KG 一个100KG 你需要将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你是会把1OKG的拿到1OOKG的旁边,还是会反过来 去把1OOKG的拿到10KG的旁边呢,  一个道理 小一些的东西 轴比孔 好加个 好测量,  所以用轴的尺寸去配合孔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说的太形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举个例子 地上两处 两个零件 一个10KG 一个100KG 你需要将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你是会把1OKG的拿到1O ...

哈哈  这个小道理太形象了。

网友:
这种选择标准配套件是第一位的,具体还要根据检测手段、制作成本、工厂通用等综合才能确定。

网友D:
男配女——基轴;
女配男——基孔。
好了,你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男配女——基轴;
女配男——基孔。
好了,你记住了……

怎么可以这么牛掰

网友:
楼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自制件给标准件让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男配女——基轴;
女配男——基孔。
好了,你记住了……

你这配反了。

网友:
个人感觉那部分好加工就把这部分作为基准侧

网友(2019-04-02):
你这根轴都选用基孔制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