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位公差和独立原则以及最大实体原则的见解

楼主(2017-05-28):
对于形位公差以及一些公差原则的使用,实际上在实际的绘图中,我觉得很多人仍然不是很明白,有时候虽然标注了,但是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他不一定很清楚,比如我,也从事机械多年了,但是对于里面的最大实体原则的真正含义我始终领悟不透,而国内的图纸在标注的时候,基本都是用独立原则,最大实体原则很少用,就算用,有时候也是不是很清楚。在这里说一说我的一个见解,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大侠指出1.形位公差的选择一般都有一个国标根据,其数值基本都是小于尺寸公差的,但是也有一些是要求大于尺寸公差的,哪些特例我也记不得了,但是形位公差里面有一个位置度,这个好像是没有国标的,各个企业有企标的,或者根据实际设计定的;
2.独立原则在国内的图纸上,你基本可以都能看到,大家也用的应该比较得心应手,当然有些企业对这个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但是对于精密仪器行业,这个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一般都要求标注关键的形位公差,但是实际上在质检的时候,很少去检查的,除非你特别在图纸中做了相关要求
3、对于最大实体原则,实际上这个原则很多人也明白,但是用起来总是那么别扭,我就是其中一个,总是不太会用,但是理解其中的含义,最大实体原则一般是用在装配上的,所以对于单个零件你标注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看的是装配体,用了最大实体原则后,它实际上在装配过程中,会对你的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起到一个补偿作用,这样实际上就放到了对于零件的尺寸要求,这样你零件的cpk值也就会提高不少。

大家可以对这个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能把形位公差用到实际中去的工程师,也是对机械领悟到了不错的境地!

大家如果有什么实例,拿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
包容性要求是针对轴和孔/包容件与被包容件而言的。针对我的应用场合,至少能装配。那我对孔和轴的直径尺寸时,如果按独立原则,会形成浪费。因此,在对形位公差提出包容/最大实体要求后,可以认为是对直径尺寸一种更大公差范围内的让步接受。即其可接受的尺寸公差为标注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之和。

网友:
关于形位公差的一些解释,一两句话是搞不定的,国外的标注和国内的标注也不一样

网友:
设计使用独立原则大多冲着高的互换性去的,批量生产的零件产品,大部分要求通用或互换。使用最大或最小估计问题就比较大了。还有后期的修理维护。
而你说的几点还是有片面的:
一.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两者之间没有强制的联系,就像鞋子、衣服、领带之间的关系,没有法律规定穿西服就一定要穿皮鞋打领带。实际使用要看具体情况来定。位置度的标准,其实GB中也是有推荐的计算方法,只不过涉及的影响因素有点多,列成表格形式不太合适。
二.零件的形位不是不检验,而是因为目前国内情况特殊个人感觉有几点:
    1.真正的大批量生产,在前期的工艺、工装要投入很多,也必须要经过验证,试件肯定要检验,影响零件的形位公差最大的就是加工工艺、加工工装、加工设备。可能平时不太看到,批量生产肯定也要抽检,会给出一种未检验的感觉。
    2.小批量时,按道理更要检验,因为它没有成熟的工艺工装。一年旧没生产几台的设备,估计车间的工人的理论水平大部分不会很高,标的行位都不一定能理解,更别说检验了。见过很多装配师傅,认为孔轴能装进的就是“好零件”,装不进的就是尺寸不合格,他们可能就没有行位的概念。
    3.检验设备:很多公司的有行位的检验设备,很多都是古董级的,准备工作繁琐,会使用的检验也不多,愿意检验的就更少,能偷懒就偷懒,愿意买三坐标的公司旧更少了,少说也要几十万
三.现在设备精度都高了,装配师傅的技能却在退步,会修配的不多,能修配好的更少,

网友:
个人感觉,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等适用于大批量,在满足配合要求下,降低加工及检验难度,检验时要求制作专用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