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的调整间隙一般为多大

楼主(2017-05-28):
今天在用关节轴承的时候,领导说用关节轴承的时候,上下间隙要做的大一些,中间加调整垫片,给关节轴承一定的活动空间,现在不知道领导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所谓的活动空间到底要留多大,请大师指示。

网友:
这里,很关键的“上下间隙”是啥?莫非是球球和固定面之间距离的事儿?

网友:
大致,还是上图,哪怕是简图也好!

网友A:
你领导的意思是说,关节轴承要有摆动的空间,垫片是要加在固定球的螺杆上并在球的与安装面之间.

网友(2020-01-17):
引用 网友A:
你领导的意思是说,关节轴承要有摆动的空间,垫片是要加在固定球的螺杆上并在球的与安装面之间.

调整垫片加多大的适合,哪里有标准查询的吗?50内径的孔关节轴承留多大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