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顶丝防松?

楼主(2017-05-28):
今天拆一个东西玩,发现了挺有意思的一点

一根轴的轴向定位,
先在轴上车一环槽
环槽处加两个顶丝。
随手画下,就是这个样子。
防松效果好么?

网友A:
楼主忽略了重点,用在哪?决定怎么用
粗定位,没问题。

网友:
我这么用过,不过是瞎用。

网友:
载荷 转动 震动 都小时 我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忽略了重点,用在哪?决定怎么用
粗定位,没问题。

是一根导向轴的轴向定位。
这几天正好遇到个链轮的轴向定位。卡皇吧,怕蹦飞了。顶丝吧,刚遇见顶丝松动的事。
然后就想到买的设备有个顶丝,就给他拆了。。。。
他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
很好奇双顶丝是不是也是双螺母的防松效果。

网友:
顶丝能锁紧吗?

网友:
这种方法普遍用在手轮丝杆调查节的地方。

网友:
主要还是用在粗定位的场合,对待小的冲击震动还可以。

网友(2021-10-22):
同这么用过 ,不过一般是120°2个顶丝固定 仪器仪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