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受力分析

楼主(2017-05-29):
solidworks受力分析是不是不可以复制零件、阵列零件啊,组合一个结构有时候需要复制阵列,但是分析时候就提示错误了。设么原因,我新手

网友:
你可以先在装配体上复制,阵列零件,再把装配体拿去受力分析啊。

网友:
1.如果你的受力分析对象是一个装配体的时候,最好在零件中建立一个配置,然后在这个配置中把零件划分好再进行装配。2.装配好后,进行受力分析的时候记得加上对称约束就可以了。2 O# Q) z% G5 _$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