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是外螺纹的轴的形位公差标注?

楼主(2017-05-29):
         我的毕业设计中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轴,原本标形位公差我用两端的螺纹作基准,师兄说一般不用螺纹作基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改了。。之前看别的cad都是以两端轴段中心线为基准,我把两侧轴段换成外螺纹要如何标形位公差呢?万分感谢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既然以前用中心线作为基准。现在怎么不能用了?中心线是中心线,螺纹是螺纹。两端留出中心孔,作为公共基准。
还有  你的螺纹标注的不对,M14。也不能标注正牙 反牙的。右旋不标,左旋LH

网友B:
1,楼主这图本身问题较多,说是螺纹却用直径符号,这个正牙反牙也是很不规范。
2,如果楼主对螺纹本身精度有要求直接后面加精度等级就行如6h
3,根据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对两端螺纹同轴有要求但螺纹本身不适合作为定位基准,一般的做法是螺纹末端出一个定位台,然后定位台标同轴。
4,不要给螺纹赋予定位这类重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以前用中心线作为基准。现在怎么不能用了?中心线是中心线,螺纹是螺纹。两端留出中心孔,作为公共基准 ...

十分感谢,这个图是我百度找到的不是我自己画的我看结构有点类似就直接用了。谢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这图本身问题较多,说是螺纹却用直径符号,这个正牙反牙也是很不规范。
2,如果楼主对螺纹本身精度 ...

十分感谢,这个图是我百度找到的不是我自己画的我看结构有点类似就直接用了。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点评):
百度害死人啊

网友:
如果轴端可以留中心孔的话,直接以中心孔为基准

网友:
在机械制图中对于易产生误会的地方,允许用文字在图面或者技术要求栏目内进行描述。

网友:
标轴做基准

网友:
楼主的螺纹标注有一点点小问题
螺纹标注要使用M14x1.5,不应该使用直径,正反牙应该使用旋向来标注吧

网友:
你标的话应该标同轴度和圆跳动吧

网友:
随便标注一下就好了,只要自己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