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淬火不是表面处理吗,为什么对淬透性有很高的要求?

楼主(2017-05-29):
        渗碳淬火分为渗碳+淬火回火两部分,主要的热处理对象是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目的是表面获得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作为表面处理,为了保证芯部的冲击韧性,肯定是要控制表面的渗碳层厚度的,那么淬火难道不应该只需要淬表面就行了吗(就好像高频淬火一样),为什么要对淬透性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高淬透性合金钢20Cr2Ni4A在动载荷强烈磨损的场合里,应用得比中萃透性合金钢20CrMnTi要广。
        我个人做的猜想是,实际应用中,芯部和表面是相对而言的。

         比如这张图,不同的应用负载场合对表层厚度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20Cr的油淬临界直径是4~22mm,也许某些大型零件在动载和磨损剧烈的场合里,对渗碳淬火表面的要求是超过22mm的。假如我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能否请各行各业经验丰富的前辈,适当地点拨一下。
假如猜想是错误的,希望各位不吝指正。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渗碳淬火的淬火从网上查的资料来看,表面淬火和整体淬火都是有的,最后得到的是具有合理硬度梯度的工件,这应该能部分解决我上面的问题,但还是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经验上和知识上的指导。说起来也不怕人笑话,现在比起以前,知识的获取更廉价,但知识的遴选却困难重重,我在网上懵懵懂懂地搜一大堆,还不如某一个帖子画龙点睛地点拨一句。所以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具有完整知识体系的丰富经验者的指点

网友:
就我所在的行业谈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轧机上的工作辊、支承辊都是有淬火深度要求的,因为工作辊和支承辊在使用过程中会经常性的磨辊,一次磨下去0.1mm吧,一百次就磨下去10mm了,磨下去这么多,硬度却要求不变。所以工作辊和支承辊在制造过程中淬火深度越深,使用时间越长,经济性越好。

网友(点评):
一定材质的轧辊其淬火深度是有极限值的

网友:
含碳0.4-0.5%区纫性最好,再增加变脆将影响到工作综合强度。

网友:
不同的使用场合有不同的表面接触强度要求,看赫兹理论。像轴承,硬齿面齿轮等都有淬火深度要求。

网友:
跟路面一样,你要是走个人,就薄薄的铺一层柏油路就不错;要是过大车,就得先挖一米深铺上三合土,压实,然后再压一定厚度的柏油面,最后压一层细的;用途不一样,再考虑经济性

网友:
组织决定性能,要先明白各种处理之后得到的组织

网友(点评):
本質所在

网友:
6楼的形容很贴切, 你的渗透层厚度直接跟你的工作需要相关,

网友:
淬火只是为了淬硬渗碳层,芯部你淬火后也硬不了,渗碳层能有多厚,都很薄的,但是高频淬火可能差点,中低频好点

网友:
这跟用的什么火有关啊,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