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站装配图纸问题

楼主(2017-05-29):
请问,画泵站装配图时,相同的管接头是用一个标注序号引出来(安装位置不同,该怎么引呢?),还是分别用不同标注序号引出来,在明细栏里写上相同的管接头型号?

网友:
一个标注序号引出来。但是为了强调,可以用同一序列在别处再重复引用

网友:
我的习惯还是明细表里相同型号的接头只有一条,图纸上需要特殊注明的加相同指引号带()的。这样买件时不容易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