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装配

楼主(2017-05-29):
小弟 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  DB安装时  轴承上面的标记是干嘛的?有按指向安装要求麽?

楼主:
轴承标记

网友A:
网上找了一些“25TAC62BDUC10PN7A轴承说明:
1.这种轴承为万能组合轴承,可以将同一公称型号的轴承组合为2列、3列、4列等几种形式进行使用。由于在单个轴承的外圈外径面标识有“v”标记,所以若使用2列以上的组合形式时,请依据图示组合并确认“v”标记的方向进行使用。
2.组装时注意不要施加冲击负荷与轴承上。
3.径向振动最大位置分别在内圈侧面或倒角部位标有“o”标记及在外圈外径面标有“v”。安装时若与轴或轴承座的最大偏心位置相反的位置对正会使轴承的旋转精度处于最佳状态。”

网友:
谢谢4楼详解,学习。

网友:
角线,无疑。
貌似,国产P5级轴承的配对,大多忽悠一下圈外人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了一些“25TAC62BDUC10PN7A轴承说明:
1.这种轴承为万能组合轴承,可以将同一公称型号的轴承组合为2 ...

师傅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在安装轴承时 先检测轴承位的”径向偏差(可以理解为孔的”平行度“吗?)“最大在那个位置   然后安装轴承时带”v“字轴承侧面安装在最大的对面。。

网友(2018-07-10):
V是轴承的安装方向

网友(2018-09-13):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