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摆动机构,谢谢

楼主(2017-05-29):
本人想做这样一个摆动机构,请问电机该如何选择,我要求的摆动速度较慢,电机带减速机
问题1:该选哪种电机?需要计算转矩吗?是不是该选8级电机。级数越多,转速越慢
问题2:根据我要求的摆动速度,和电机转速,推算出减速器速比,选择合适的减速机,是这样吗?

网友:
摆臂设计错误把

网友:
看那个丝杆的径长比,马达估计只要能带动减速机就差不多了。

另外,马达减速机调过来,摇轮直接装在减速头上呢?

网友:
这种地方有经验,就不必再计算了。否则只能计算才有个底数。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根据你的负载选择电机功率,再根据你的摆动频率选择比速

网友(2017-11-13):
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提供一下吗,小弟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不用做的这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