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统计数量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7-05-30):
我之前做设计,出清单的时候都是导出材料明细表,材料明细表的数量是多少个,就是多少个,数量肯定不会错。但新公司的自定义属性里面有一个数量选项,他们之前的零件统计数量会在自定义属性里面填数量,很麻烦。我想换成之前的方法,但是借用他们的图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见图:
我装配体里面画了四个零件,也需要BOM表里面的数值是4.但是这个零件之前的自定义属性数值那里填了2,结果材料明细表的值是8:

我只好去把自定义属性里的数值删掉,BOM恢复正常,数值为4.(PS:我不可能每一个零件都去删,几百张图,而且很容易出错,我把自定义属性模板的数值项都去掉了,怎么还有数值这个项存在?)

假如我把属性的数值的数字改成100(也有可能这个零件上一次的同事把自定义属性数值写成100),那就麻烦了,BOM变成400个,如果我直接导出材料明细表做清单,就出大麻烦了。

有哪位大神救救我,我不可能一个个去数多少个零件吧!按道理画了多少个零件,材料明细表就会显示多少个,但这个材料明细表不知道是怎么关联的,快崩溃了。我用系统自带的材料明细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有两个:
1、如果借别人的图,只要到我自己的电脑,用SW打开,就没有自定义属性里面的数值选项,那材料明细表就对了。
2、重新做一个材料明细表模板,不要写数量这个文字,用“多少”、“多少个“、”统计数值“ 链接装配体里面的数量,是多少个就显示多少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链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重新添一列,改一下列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添一列,改一下列属性就可以了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列的属性如何链接,请赐教

网友(点评):
换一个新的材料明细表的模板,统计数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列的属性如何链接,请赐教

我上面已经说了,用系统自带的模板都不行,估计是数量这个文字冲突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SW我不懂。不过我想,你刚进新单位,这正是个相互交流的好会。不如直接讨教上级或同事,这种问题肯定不是你一个人碰到过。没关系的,路遥知马力,今后日子长着呢。

网友C:
改一下这个试试C:\Users\BABY\Desktop\捕获

网友:
是不是自定义属性设置错误了?

网友D:
你的问题好解决,我的问题就不知道自怎么回事了,明明是数量例,却显是质量和数量的混合列,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我不懂。不过我想,你刚进新单位,这正是个相互交流的好会。不如直接讨教上级或同事,这种问题肯定不是你 ...

他们说他们自己画的机构,都知道有多少个,不用明细表

网友(点评):
那就说明这是你的亮点,虚心地和大家一起补课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好解决,我的问题就不知道自怎么回事了,明明是数量例,却显是质量和数量的混合列,晕

怎么解决,几十天了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这个试试

什么意思?

网友:
我只能说你们公司的做法很业余,一不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用设计人员去做低效重复劳动(人工复检BOM数量),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对不起老板给的工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图片不知道怎么传,不好意思啊

网友(点评):
感谢!解决了 材料明细表数量不对的问题!

网友E(2017-08-01):
举手 这个问题我知道,

楼主(2017-09-09):
引用 网友E:
举手 这个问题我知道,

亲,别卖关子啊,赶快告诉我,我搞了几个月了还没解决这个问题,想辞工了。跪谢了

网友(2024-07-31):
按理说,数量会自动统计,如果没有,可以在明细表中添加一列,选择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