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6061 加工螺丝孔问题

楼主(2017-05-30):
各位前辈,AL6061的材质,做M2螺丝孔,经过阳极氧化后,很难做到通止规测试,各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一般都是要堵塞的

网友A:
因几次加热和氧化,有时塞了也不行。为此,如能把工艺改成事后攻丝那再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几次加热和氧化,有时塞了也不行。为此,如能把工艺改成事后攻丝那再好不过了。

你的建议很好,只是事后攻丝要重新装夹,会影响精度,成本也会增加,估计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一是阳极氧化前加堵,二是阳极氧化后再攻丝

网友:
我们客户要求铝件M3以下只作底孔,不攻丝,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确实如此,我们这边开发的汽车内饰产品也是如此

网友:
有一种中径加大的丝锥可以尝试下 ,如果阳极厚度不是很厚可以有效解决

网友(2017-07-15):
只能是后道加工像这么小的螺纹螺距本来就很小了,这就导致牙高比较小阳极氧化时非常容易将螺纹给腐蚀掉。

网友:
加大氧化前的螺孔的中径,做测试验证。一般做到,未氧化前螺孔止规进入一圈,氧化后就可OK了,找刀具供应商要加工中径的丝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