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复装夹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请教大家,一些小工件的加工,如图中,以红圈内的钳口和挡块来定位,重复装夹能达到什么精度呢?0~0.05mm能保证吗?

网友A:
这得看你钳口、挡块及要加工工件的精度啦!精度相对较高,5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这是气动的止推钳?行程大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钳口、挡块及要加工工件的精度啦!精度相对较高,5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这是气动的止推钳?行 ...

这个截图是在油管上看到的视频截下来的。

网友B:
EROWA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到±0.002

网友C:
看着工件是横宽纵薄的家伙,那还得看操作工的操作规不规范了。

网友:
用铰制孔,理论上能达到孔轴配合精度,实际应用上要讲制作的工艺性保证

网友D:
平口钳的精度在5丝内,大概都是2丝左右的,和工件和装夹关系很大的,这里说的是y轴方向,x方向没推力,咋定位呢,以及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口钳的精度在5丝内,大概都是2丝左右的,和工件和装夹关系很大的,这里说的是y轴方向,x方向没推力,咋定 ...

x轴用手顶住

网友(点评):
一般2丝的位置度的活。我们也是用手这样干的,但是会出现超差报废情况。也有超差使用的4丝内把.需要看具体要求了.肯定有超过5丝的。1 2%,就需要全检不能抽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工件是横宽纵薄的家伙,那还得看操作工的操作规不规范了。

请教怎么才是规范的操作呢?一般就是气枪吹钳口和工件,然后用手拿顶住,夹紧

网友(点评):
我玩儿普铣,一般是一吹二预紧三锤到位四加紧,然后加工。可你这个气夹,预紧就没办法了吧。

网友(点评):
预紧之后 我都会松下钳子 目的是工件摆正,然后定位靠紧,然后是预紧,砸实夹紧。多一个动作的目的就是怕左右定位不准.位置度超差

网友(点评):
看来我还得加把劲儿学习。谢谢!!!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有几个地方还要注意,挡块的安装应该更牢固一些;挡块与工件应该要点(小平面)接触;另外工件毛坯精度也是影响重复定位精度的重要因素。

网友:
这种气动元件的工装,最好不要使用手来定位,不是达不到精度要求,而是太危险,容易造成工伤

网友:
0.05问题不大。

网友:
批量生产,这个夹具够呛!单件没问题的!

网友:
这定位麻烦,可以设置专用治具呀

网友:
那首先要看该夹具的刚度和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OWA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到±0.002

我8年前在一工厂里搞机加工就用过,瑞士的,定位精度很高,只需要提前装好工件,用三次元测好坐标值,然后直接放到电脑锣,或线割,电火花机上按一下按钮锁紧就行了,不存在校正工件的问题。可以实现机加工自动化,无人化。

网友:
该说的,很多大侠都说了。
夹具再好,工件不规整的话也不能保证所谓0.05。
先定位后夹紧,力的平衡与博弈,在加工上就一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