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可以承受较大轴向力的挠性联轴器?

楼主(2017-05-30):
想做一个浮动的旋转压头,想用联轴器去做找正,但是联轴器好像只能传递扭矩。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关节轴承+鼓齿联轴器。转速、扭矩、推力?

网友B:
齿轮式、链轮式都可以

网友C:
鼓形齿式联轴器属于刚挠性联轴器,具有径向、轴向和角向等轴线偏差补偿能力,具有结构紧凑、回转半径小、承载能力大、传动效率高、噪声低及维修周期长等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节轴承+鼓齿联轴器。转速、扭矩、推力?

感觉可行,谢谢大神开阔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形齿式联轴器属于刚挠性联轴器,具有径向、轴向和角向等轴线偏差补偿能力,具有结构紧凑、回转半径小、承 ...

感谢大神回复。顺便问下膜片式联轴器可不可以承受轴向载荷啊?负载100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式、链轮式都可以

感谢大神回复,问下如果一直让联轴器承受轴向载荷对联轴器寿命会有影响吗,负载大约100公斤

网友:
楼主有好的解决方法了没有

网友:
普通凸缘联轴器联轴器一般都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让它承受过大的轴向力,其寿命会急剧下降,或破损导致事故。联轴器就不应该承受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