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是不是尺寸不全?

楼主(2017-05-30):
帮看看这张图是不是很多尺寸不全

网友A:
看蒙了  拿着这个图在三维软件画一下,能完全定位就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蒙了  拿着这个图在三维软件画一下,能完全定位就全了。

尺寸是全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是全的嘛

俺手懒  没画、、、、

网友:
很简单,用图示的尺寸 画图 能画出来 证明全了,画不出来证明 就不全,很显然定位尺寸不全。

网友B:
直接要个DXF算了。反正上面也没看见什么公差的。。。这个件的加工,除了下料尺寸,你也不需要看的吧。

又是万能的线切割?这么大家伙,得切几刀啊?

照着画和确认,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了吧。这个工本费你敢跟客户要?

就一点要记住:注意U盘病毒!

我是插过人家电脑的U盘,拿回来先格式化!

网友(点评):
哥,别闹 这个明显是学校里弄出来的基础训练图

网友(点评):
还是说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点评):
我是大学四年嘚吧东洋鬼话过来的,从来没见过什么训练图。。。

网友:
用一个画图软件画画看,画不出来就说明缺少尺寸

网友C:
大概看了看,全的,就像楼上说的最好自己动手画画。

网友:
不全,最少下面有个小圆就少了个尺寸!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全的,

网友:
图上面圆弧太多了,有几天中心找不到

网友:
有个圆孔的X方向定位尺寸没有,一个Y方向定位尺寸没有,别的就自己建模看看,能不能画出来啦

网友:
事实证明草图标注尺寸很全

网友(点评):
感谢亲自动手绘制

网友D:
我画的少两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画的少两个

是不是几何约束不足?
感觉右边的线段是和圆心共线的
左边那个相切圆理论上是有两个解的,软件算法不同导致未定义?

网友:
这个不是大学的练习题吗?

网友(点评):
不讨论出处哈。只讨论问题本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几何约束不足?
感觉右边的线段是和圆心共线的
左边那个相切圆理论上是有两个解的,软件算法不同 ...

右下角的两段圆弧都是分别和420中心圆还有260圆同心的,左边外轮廓两两相切,内轮廓同心不相切,但是保证尺寸120,至于两解的话,有一解和约束相冲突,自然是去掉了,所以说你说的问题是都算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的两段圆弧都是分别和420中心圆还有260圆同心的,左边外轮廓两两相切,内轮廓同心不相切,但是保证 ...

所以我怀疑是软件算法的原因。。。
我用SW比较多,所以能理解14楼的画法
你用的软件我就不清楚了,有点瞎猜的意思

网友(点评):
可能是吧,UG不是尺寸就是约束,不给就是个活动的,或者说有一些SW默认捕捉的约束我没给进去

网友:
快见明了了,可以预见不少尺寸!

网友F:
报告LZ此图不缺少尺寸。就是找N个圆心的过程,是制图课的练习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要个DXF算了。反正上面也没看见什么公差的。。。这个件的加工,除了下料尺寸,你也不需要看的吧。

 ...

就是。老哥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要个DXF算了。反正上面也没看见什么公差的。。。这个件的加工,除了下料尺寸,你也不需要看的吧。

...

还是感谢层主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报告LZ此图不缺少尺寸。就是找N个圆心的过程,是制图课的练习题吧?

是一本书上的习题,拿来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报告LZ此图不缺少尺寸。就是找N个圆心的过程,是制图课的练习题吧?

竟然一步步看下来了,确实是没少尺寸。但是感觉画的过程有点繁杂。

网友(点评):
考滴就是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一本书上的习题,拿来练习。

那还有啥说的不会缺滴!好好琢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还有啥说的不会缺滴!好好琢磨呗!

书上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阿

网友(点评):
这都是典型的题啦!俺也是带着复习的思想做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阿

可能有人会讲:谁还用这么做,用带智能扑捉功能的电脑软件做是会简单。但是如果你是从事画线工作,你就得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找!或者你是技术,工人问到你,你咋办?你得露一手嘞!

网友(2017-07-27):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看,全的,就像楼上说的最好自己动手画画。

网友(2017-11-28):
R400圆心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