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滚轮与导轨

楼主(2017-05-31):
请问V型滚轮与V型导轨中间的V型槽设计成怎么样的才能满足滚动要求,这两者之间有标准吗?求图示意,谢谢!

网友A:
V型滚轮和V型导轨的接触属于线接触,这根线和滚轮的中心轴线斜交,绕着中心轴线高速转动;这根线和V型导轨面的接触属于瞬时接触,高速接近导轨面,瞬时接触,再高速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型滚轮和V型导轨的接触属于线接触,这根线和滚轮的中心轴线斜交,绕着中心轴线高速转动;这根线和V型导轨 ...

有点不太明白,能否出图示意,谢谢!

网友B:
V型轮与V型导轨的径向(轮轴高度)精度不易控制,稳定性差。主要从这方面考虑。要求不高主要考虑耐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型轮与V型导轨的径向(轮轴高度)精度不易控制,稳定性差。主要从这方面考虑。要求不高主要考虑耐磨性。

我主要想知道两者的V型槽是怎么样的,怎么配合的?

网友B:
公称角度是一样的,一般选90°,精度不高比照基轴制公差等级换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称角度是一样的,一般选90°,精度不高比照基轴制公差等级换算一下。

你的意思是V型槽形是一样的,就是加工的公差不一样是吗?

网友C:
楼主说的是V型皮带轮么?如果是那个V型槽尺寸的话查设计手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V型皮带轮么?如果是那个V型槽尺寸的话查设计手册就可以,

V型导轨和滚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V型槽形是一样的,就是加工的公差不一样是吗?

是的

网友(2017-09-12):
上个图理解一下

网友:
V形导轨定位作用大于支撑。

网友:
但是对于轻载的两个没有什么明显差别,防松的力已经足够

网友(2019-03-01):
这个问题今天正好看到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答案了 。 推荐个图片给你看下。
你可以加我微信 18114498872, 发点图片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