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加工工艺

楼主(2017-05-31):
对链轮工艺不熟,问下非标双排链轮好加工吗?就是那种排距尺寸很大的) u. f- b# j+ `

网友:
链轮的材质有:钢件和铸铁件两种链轮的加工工艺:制坯(锻打.翻砂)----车加工(C6163)----齿加工(滚齿机)----热处理(齿部高频淬火,有的链轮不需要热处理,例如铸铁的)。

网友(点评):
就是滚齿机那,双排是一口气滚出来的 还是单独滚出来的,这个不清楚

网友:
与齿轮加工类似。只是双联一般以片焊接后再机加

网友:
按照链轮的工艺上滚齿机即可

网友(点评):
没事了,问了一个在链条厂上班的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