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快捷键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7-05-31):
求助一下大家,SolidWorks的快捷键如何设置更合理更高效,有人是原有的快捷键不改动的前提去完善了其他快捷键的设置吗?求分享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把保存自定义的文件分享出来最好,谢谢!

网友A:
QWER DF    CTRL+QWER   DF   鼠标右键    立马超神

网友B:
我用的是8鼠标笔势

网友C:
我的是原始的全部删除,使用QWEASDBV,就是左手不动能按的键,刚开始要熟悉下键的定义,后面就屌了。鼠标笔势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WER DF    CTRL+QWER   DF   鼠标右键    立马超神

QWERDF这样设置是按啥规律?或者把CAD的草图快键键给搬过来合适吗?又或者特征用字母,草图的都加Alt,装配的加ctrl这样会容易区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8鼠标笔势

8笔挺好用的,就是算上草图环境、零件环境、装配环境,数量也就24个,而且零件环境下特征命令又很多,常用的都不止8个了。所以想寻求一下快键键有没有更系统化的编排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原始的全部删除,使用QWEASDBV,就是左手不动能按的键,刚开始要熟悉下键的定义,后面就屌了。鼠标笔 ...

能请教一下具体的编排方式吗?

网友D:
请教一下:8鼠标笔势;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一下具体的编排方式吗?

我主要是画钣金,命令不多,基体法兰,边线法兰,闭合角,拉伸切除,异形孔,草图的修建,延伸,阵列,智能尺寸,直线,圆,中心线,镜像。工程图的图纸格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8鼠标笔势;是什么意思?

在自定义设置中,可以设置鼠标笔势,按住右键然后滑动鼠标方向,默认是4个方向,即上下左右,也可以自己设置为8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是画钣金,命令不多,基体法兰,边线法兰,闭合角,拉伸切除,异形孔,草图的修建,延伸,阵列,智 ...

多谢帮忙!

网友(2017-09-15):
字母不能组合,。。。。。。。我也在弄,设适合自己的。

网友E:
能设置的我基本设置了,而且用习惯了,把文件保存下来,以后再别的电脑上用到的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设置的我基本设置了,而且用习惯了,把文件保存下来,以后再别的电脑上用到的也能使用

如果兄台不介意的话,能把那个设置好保存的文件发出来,让我等学习学习吗?

网友:
我是做非标的。
主要是插入草图  设成C   正视于设置成空格
其他的通过S键调整。右键8笔试。
主要通过右键和S配合。

网友(2018-04-0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8鼠标笔势;是什么意思?

  SW鼠标右键 上下左右拖拉 都是快捷命令,SW自定义里面 可以把这四个命令 变成8个 就是上下左右  上左 上右 等,这样就有8个快捷命令了。最近发现8个不是很好用 经常拉错方向。一般4个加S 加鼠标右键属性 基本常用的 命令都不用去上面去点,但是感觉还是没有CAD快捷键快。

网友:
  我也在用 以前是 S 和 8笔组合 感觉还是没有快捷键快。这不也在找一套合理的 然后习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