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动力头

楼主(2017-05-31):
想找铣、钻、攻都能实现的动力头,大家能给个方向吗,我们自己的动力头只能铣、钻、么有攻丝功能

网友:
加工行业中,钻孔动力头主要是用于工件钻孔加工,铣削,绞孔等,所以根据材质,加工能力等都有不同的选择

网友A:
数控刀塔机上使用的动力头可以攻丝的

网友B:
其实钻孔、铣削、攻丝动力头是有区别的,钻孔可以自进给,铣削必须用滑台,攻丝一般用导螺杆,如果要三者通用,那就要用数控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刀塔机上使用的动力头可以攻丝的

我可以理解为动力头要想实现攻丝,必须得数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钻孔、铣削、攻丝动力头是有区别的,钻孔可以自进给,铣削必须用滑台,攻丝一般用导螺杆,如果要三者通 ...

我感觉一般的动力头可以实现铣、钻,主要是攻丝,主轴转速与进给应该呈一定比例才能实现,是不是只能通过数控进行控制?

网友(点评):
普通钻孔可以用气动或液压自进给动力头,结构和成本都小很多,铣削径向受力很大,主轴配合间隙要求高,不能用滑动配合的自进给动力头,必须用滑台,攻丝进给速度很慢,主轴进给和旋转速度有严格的比例,合成配置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理解为动力头要想实现攻丝,必须得数控控制?

对啊,攻丝之后需要退回来的

网友:
台湾胡氏动力头,百度搜索“胡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huss-huss
什么类型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