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加工中心架使用

楼主(2017-05-31):
因为太重用尼龙和生铁头,都不能加工端面。现在用轴承的,转速稍微快点中心架就振的很!轴承架是自己做的,精度不怎么照,而且感觉轴承太小了!内径25外径60厚17.

网友A:
轴承是有点小,应该换个稍大点的,能承受住轴的重量

网友:
多加几个轴承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轴承?滚子还是滚珠?
从图片上看,想换厚一点的轴承已经没有空间了,尽量用质量好,承重好的滚子轴承,
平头时,可以先用顶尖顶着,做加长的刀杆来平端面,中心孔先留着一点,最后再来把留着的部分用钻头打掉。这样可以减少使用中心架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有点小,应该换个稍大点的,能承受住轴的重量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轴承?滚子还是滚珠?
从图片上看,想换厚一点的轴承已经没有空间了,尽量用质量好,承重好的滚 ...

滚珠的,急活!现在就慢慢车了,下次把顶头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车

楼主用的死顶尖吗

网友(点评):
由于还要上磨床,因为中心架振动铰的中心孔不好,所以最后几刀边车边研磨中心孔!

楼主:
最后做了一个顶头,顶在下面,好了点!!

网友D:
又不是细长轴,干嘛还要中心架?
长径比又不是很大,中心孔好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细长轴,干嘛还要中心架?
长径比又不是很大,中心孔好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

细长轴是用跟刀架吧!不架中心架,我这平面怎么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