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拉伸】45°扇形带台阶的拉伸成型求助

楼主(2017-05-31):
两级台阶,每级高50mm;

两个直角边长125mm;45°扇形半径100mm;

简易图片没带圆角;可以增加圆角。

厚度视拉伸成功率而定,<1mm;

请教一下拉伸模具高手,能否直接拉伸成型?

楼主:
标题敲错了,应该为拉深。

楼主:
@LIAOYAO 向大侠请教!

网友:
画两个草图,拉两次就可以了吧?

网友:
带尖角的东西不好拉深吧

网友(点评):
恩,R可以有,大小可以放宽;两级台阶不知道能否拉这么高

网友A:
尖角肯定拉不出来的,先把造型改R角

网友:
人家问的是模具能否一次成型,一堆人在讨论软件怎么画,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角肯定拉不出来的,先把造型改R角

恩,R可以有,大小可以放宽;两级台阶不知道能否拉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哪个尺寸放宽,可以拉出来?

楼主:
@面壁深功 请教这种异形如何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