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复杂管子的仿形U型槽如何绘制?

楼主(2017-05-31):
1、管子的中间做了填实01.ipt;
2、管子和长方块配合安装成部件02.iam;

3、新建零件03.ipt,衍生部件02.iam,做相减,并绘制分割曲面,分成两个实体;(这一步的分割曲面是大致做的。分型面的画法也请详细说下。)

4、生成零部件,导出实体零件04.ipt。做相应的切除后。仿形半圆槽做好了。准备所有面拉伸,形成U型槽,这一步卡住了。直接的命令也用了,拉伸不上去。怎么都没法做成U型槽。

版本2017 中文专业版。
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管子是空心的,凹模拿它求差时肯定减不动,你求差时管子要是整根实体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子是空心的,凹模拿它求差时肯定减不动,你求差时管子要是整根实体的才行

第一步已经填实了管子。凹模已相减好了。想做成下图的样子。仿形U型槽。现在只做到了仿形半圆槽。

网友B:
建一个和你想拉神的方向垂直的工作面,然后在这个工作面新建草图并投影边边条条,然后再拉伸?

先设好目标,再义无反顾地向目标奔跑?

比上面的话更重要的P.S. :

你真的喜欢这种人机对话方式?真的用着舒坦?真的用着一目了然?(我说的就是第4张图里蹦出来的那个。。。)

我装新版本,第一件事儿就是改为“使用经典关联菜单”。

我不赶时髦,只琢磨怎么来才实用。

时髦赶错了,很惨的。

网友(点评):
我错了,我以为你要向同一方向拉伸呢。。。看十楼的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子是空心的,凹模拿它求差时肯定减不动,你求差时管子要是整根实体的才行

管子第一步已经填实了。第三步已经求差好了。
现在是仿形半圆槽,希望做出仿形U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一个和你想拉神的方向垂直的工作面,然后在这个工作面新建草图并投影边边条条,然后再拉伸?

先设好 ...

平面是可以拉伸的,曲面就没法拉伸了。而且这么多平面和曲面,用这个方法连不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已经填实了管子。凹模已相减好了。想做成下图的样子。仿形U型槽。现在只做到了仿形半圆槽。

直接用管子中心做路径,U形草图做截面,方块侧面做引导面,扫掠切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管子中心做路径,U形草图做截面,方块侧面做引导面,扫掠切除即可。

感谢陈老师的方法。
追问一下,管子中心做路径,是需要构建三维草图还是可以直接提取出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管子中心做路径,U形草图做截面,方块侧面做引导面,扫掠切除即可。

陈老师,管子的外径好多段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已经填实了管子。凹模已相减好了。想做成下图的样子。仿形U型槽。现在只做到了仿形半圆槽。

我自己画了个类似的东西试了。

试试看"修改"里的"加厚",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你用的“直接”功能,我还真的没用过。。。我怕用这些时髦的功能。还有那个“创建自由造型”也没用过,觉得跟机械没关系。

思路是先想好怎么加工,再建模。这种槽的话,得用四轴加工中心了吧。暂时想不起来别的加工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管子的外径好多段是不一样的。

真想解决,还是上传原始模型,说明结果需求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画了个类似的东西试了。

试试看"修改"里的"加厚",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感谢Ricky哥。只是论坛的回复好慢才显示。昨天出差了,所以现在才回。加厚命令确实和直接加大不一样。有时候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想解决,还是上传原始模型,说明结果需求才行

陈老师,我上传下模型。望指教,谢谢!

结果需求是:整个管子和接头可以放入U型槽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Ricky哥。只是论坛的回复好慢才显示。昨天出差了,所以现在才回。加厚命令确实和直接加 ...

我第一次推荐的方法,和第二次推荐的方法方法完全不同。第二个方法也许能达到软件操作上的需求,但我很担心实际上无法安装进去。实际安装,总得平行推入吧。我觉得还得用第一个办法才能实际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上传下模型。望指教,谢谢!

看到了模型以及“整个管子和接头可以放入U型槽中”的需求。我想不出办法能实现,您确认这是可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模型以及“整个管子和接头可以放入U型槽中”的需求。我想不出办法能实现,您确认这是可能的吗?

陈老师,您好!整个管子和接头是从上往下放入。我是想以接头的平面为基准,从上往下是沿着接头平面垂直方向往下放入的。
客户那边是做过的。很多套这样的工装。见下图: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整个管子的分型面不好画,我第一次发帖的那个是大致的分型面,这样后面还是需要修整的,防止管子和接头放不下去;分型面是要找到最大轮廓的;
2、U型槽的半圆部分还好构建,和分型面的构建有关,只要分型面构建成功,很容易就绘制好下半圆部分;但是由于曲面较多,U型槽上半部分比较难构建;
非常感谢陈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推荐的方法,和第二次推荐的方法方法完全不同。第二个方法也许能达到软件操作上的需求,但我很担 ...

Ricky哥,整个管子和接头是从上往下放入。我是想以接头的平面为基准,从上往下是沿着接头平面垂直方向往下放入的。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好!整个管子和接头是从上往下放入。我是想以接头的平面为基准,从上往下是沿着接头平面垂直方 ...

这就是了,您要是早说这些,会省不少事呀。
您是不是能想到,把目前的结果给解答者,会使解答的过程更为简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了,您要是早说这些,会省不少事呀。
您是不是能想到,把目前的结果给解答者,会使解答的过程更为 ...

陈老师,您说的对。把问题说明白很重要。
望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说的对。把问题说明白很重要。
望指教!

用“注塑模具设计”功能,应能找出合适的分型面。基于这个分型面,应能得到您需要的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注塑模具设计”功能,应能找出合适的分型面。基于这个分型面,应能得到您需要的槽子

陈老师,有办法操作下,截图看看吗?“注塑模具设计”功能,没有用过。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有办法操作下,截图看看吗?“注塑模具设计”功能,没有用过。谢谢您!

我试了一下,有问题而不能做完。您这个模型有些怪异,在求解分模线的时候,有几段不能得到这个关键的分模线。见下图的红色部分。

这个现象在Inventor自己做的模型中尚未碰见过,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有问题而不能做完。您这个模型有些怪异,在求解分模线的时候,有几段不能得到这个关键的分模 ...

陈老师,您说的对。几个弯管的地方都是出不来分模线,我前面也是自己大致画出来的。客户那边是UG软件绘制的管子模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说的对。几个弯管的地方都是出不来分模线,我前面也是自己大致画出来的。客户那边是UG软件绘制 ...

其实,如果能在Inventor中建立管子模型的话(我以为没啥困难),您的需求应当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