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个铜环是怎么箍进去的

楼主(2017-05-31):
这个是波纹管联轴器,箭头所指是铜环,这个铜环是把波纹管箍进槽里面的

网友:
铆接啊,应该是

网友A:
是铜焊吧!

网友:
卸开螺栓后上

网友B:
至少有一端是能卸下来的,然后再装的铜环

网友C:
铜环是开口的,套上去后挤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环是开口的,套上去后挤进去。

对,是挤进去的,我用三爪卡盘,卡住铜环直接往里挤,挤到一半挤不动了。
我觉得这个靠人力不好挤,应该有机器.

网友(点评):
要有相应的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压?

我觉得是挤压,但不知道怎么挤,用卡盘箍住之后往里紧,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有一端是能卸下来的,然后再装的铜环

对,是两个件套在一起,然后铜环把外面的薄壁件挤到另一件的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铜焊吧!

不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环是开口的,套上去后挤进去。

用工装了,做了一个环,割成三瓣儿,然后用套箍住铜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