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计求助:把沙子从一个容器搬运到另一个容器

楼主(2017-05-31):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机构,用来传递沙子,需要把沙子从地面的一个容器传递到设备上,上升的高度大概是1M左右。之前考虑到了用螺杆升降原理或者用吸尘器的原理来传递沙子,但是被其他工程师否定了。按他们的说法来说:吸尘器原理的话,要求电机功率大,而且噪音也会比较大,而且容易堵死在管道里,实际那吸尘器测试了一下,确实有这个问题;螺杆升降的话,是说会比较丑,不宜在设备上使用。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小弟再次先谢过啦!

网友A:
提升机,应该可以。

网友:
想想摩天轮

网友:
输送带吧最方便

网友:
吸尘器噪声太大了,螺杆式功能也能实现。也不知道你一次需要传输的量是多少?

网友:
连续运输还是间断运输?间断运输可以参考摩天轮,连续的话还是推荐传送带

网友:
斗提机,有外观做得非常漂亮的,全不锈钢的都有。

网友:
占地面积小,就斗式提升机。
占地面积大,就皮带运输机。

网友(点评):
参考矿业机械的皮带输送辊筒线

网友:
感觉工况不详细,只是运输的话有很多方式。像楼上说的皮带传送啊,螺旋提升管,以及其他的输送机(滚筒、板链等,可以网上查查)

网友B:
空压机的气流不知道能不能把沙子带到1一米的高度,
我看我们涂装之前把喷砂回来的箱体里的沙子往外吸就用这个方法。。
一根管子打个孔,然后空压机的管子插到里面,向着排出的方向。。
如果吸尘器可以做到,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呢。。
地上的箱体开个小孔,沙子会一点点的往外漏,不会像液体一下漏光。。。那就可以漏出来一点吸走一点
实在不行就分两次往上吹,一次50cm。。。
-当然这需要有空压机,而且放到很远的地方,不然噪音比吸尘器更大  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的气流不知道能不能把沙子带到1一米的高度,
我看我们涂装之前把喷砂回来的箱体里的沙子往外吸就用 ...

直接真空上料器,就实现你说的功能了,只要有压缩空气,接好管就能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真空上料器,就实现你说的功能了,只要有压缩空气,接好管就能直接用

我说的这个功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备,只需要一根管子,
当然还需要厂内有空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这个功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备,只需要一根管子,
当然还需要厂内有空压机。

你先搜一下什么是真空上料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PjTZRz&id=551127665584&ns=1&abbucket=20#detail

网友(点评):
好像和我说的那个原理一样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的气流不知道能不能把沙子带到1一米的高度,
我看我们涂装之前把喷砂回来的箱体里的沙子往外吸就用 ...

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准备试一试 谢啦

楼主:
不太合适,已经试过了,沙子搞得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真空上料器,就实现你说的功能了,只要有压缩空气,接好管就能直接用

就是不知道噪音如何,正准备买一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搜一下什么是真空上料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PjTZRz&id=551127 ...

外面还要接空压机,是不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机,应该可以。

不太实用,会搞得到处都是沙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还要接空压机,是不是很麻烦的?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噪音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斗式提升机

网友:
工况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