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激光焊接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壳体厚度1mm,盖板厚度4mm,挂肩凸台2mm,四周采用连续激光焊接,壳冷挤压,盖板机加工,材质都是1系铝,
现在问题是焊不上,冷却后熔池位置会有一道裂缝。各种类型激光机都尝试了,,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

网友A:
应力集中,可不可以先对边对边焊,你应该是直接一圈搞定?有没条件可不可以试一下电子束?

网友B:
   1.盖板凸台改为4mm以上,凸台厚度应大于2mm,盖板与壳体需过盈配合,焊接选择穿透焊,焊接线距上沿至少1.5mm,否则容易卷边;
   2.盖板与壳体过盈配合,焊接选择缝焊;
   3.焊接位置必须清理干净,无油,无尘;
   4.联系厂家。

网友C:
铝是高反射金属而且传热快需提高焊接功率,并注意硅、镁等杂质产生易挥发元素而产生气孔、热裂缝和不规则焊缝

网友D:
铝材质表面本身会有一层氧化层,比铝材质本身焊接时的熔点高,正规的铝合金焊接前是需要去除氧化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集中,可不可以先对边对边焊,你应该是直接一圈搞定?有没条件可不可以试一下电子束?

现在就是怎么焊接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材质表面本身会有一层氧化层,比铝材质本身焊接时的熔点高,正规的铝合金焊接前是需要去除氧化层的

已经除去氧化层了,现在怀疑两种,一种是厚度原因,一种是零件加工方式不同体现的组织上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是高反射金属而且传热快需提高焊接功率,并注意硅、镁等杂质产生易挥发元素而产生气孔、热裂缝和不规则焊 ...

纯铝的一般杂质含量很少的,纯铝是最容易焊接的铝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盖板凸台改为4mm以上,凸台厚度应大于2mm,盖板与壳体需过盈配合,焊接选择穿透焊,焊接线距上沿至少1 ...

已经联系厂家了,也邮寄样品到厂家焊接,厂家也是比较蒙,用夹具夹持焊接的,就是焊接出来冷却后有裂纹,现在试过盖板与盖板之间焊接没问题,壳体与壳体之间焊接没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E:
可能是厚度差异太大,或是材料成分相差。

网友F:
试试把盖子加热一下再焊,加热到300度上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厚度差异太大,或是材料成分相差。

这个材料肯定都是一样的,可靠,按道理来说激光焊接和厚度没啥关系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把盖子加热一下再焊,加热到300度上下试

恩,有道理,我试试

网友G: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如何解决的?新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如何解决的?新人学习

还没解决,联系几家厂商处理中

网友(2017-08-22):
换CMT焊接

网友(2018-03-22):
可能是夹具可能是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