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请教下前辈们关于机床滚珠丝杠安放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滚珠丝杠安放在两导轨之间和导轨之外有什么区别?我的是安放在两导轨之外,老师说这样不是很合理,除非说出这样安放的原因,我当时看的是学校车床的样子画的!

网友A:
传动受力啊,你安到一侧导轨外有点偏心就别劲了,很难保证运动的直线度

网友:
机械,太多的东西是在干不该干的事儿!

你说起重机干嘛不从两边一起吊?很不合理啊?

三角稳定过关了,咋玩儿都是不合理却很实用并且必须这么玩的。

你的设计合不合理,

第一要看工况,

第二,得看滑动件纵向受力点和横向受力点距离的比例关系。

网友:
老师都说了这样不是很合理,并没说这样不可以,双导轨其实起导向作用的也是只有一个。

网友:
算一下载荷影响后说服领导就行。

网友:
机械设计里面首先要讲究的是受力平衡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很合理,但可以用,只要校核计算通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受力啊,你安到一侧导轨外有点偏心就别劲了,很难保证运动的直线度

恩恩,谢谢

网友:
也可以那样用,但是偏心问题会导致导轨的加速磨损,而且磨损还不一致。后期的调整和维修都是麻烦事。

网友(2018-03-06):
滚珠丝杆的问题,我们之前做过的课题,有些截图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