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温度控制

楼主(2017-05-31):
各位大神,有知道感应加热时的温度是如何控制的吗?

网友:
加个温度检测装置(红外),温度到了就停呗,

网友:
通常用动圈仪+温度传感器装置来实现。

网友:
一般为了我们都会采用PLC温控系统,PLC温度控制系统主要有PLC控制器和可控硅调功器两部分组成。

网友:
反馈控制,温度探测仪加PLC中的PID功能,只需要PI就够了。
但是有个问题,温度控制都是以测温仪探测到的点的温度作为样本,如果工件体积大,就会出现温差,温差只能靠感应炉的结构来控制了。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行家,我们目前一款炉子是热电偶+温控仪PID控制。 温差问题可以用几个热电偶取几个点平均后作为炉温控制。

网友(点评):
行家算不上,只是在一家中频炉厂家做过辅助机械设备的设计,接触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一些东西。话说曾经用探头扫描的方式取更全面的温度信息,还挺好用,哈哈。

网友:
难道就没有懂感应热处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