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丝杆结构

楼主(2017-05-31):
我在滚珠丝杆选型过程中看到大多数供应商的标准丝杆都有红线所指位置的一个台阶,这是不是类似于退刀槽的功能啊?还有螺母是不是不能运动到这个位置啊?还有选丝杆时是不是只要把螺母的规格选好了,丝杆的端部结构就根据自己需求来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扳手位。

扳手位前面3mm的台阶

网友:
磨削退刀槽,也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看丝杠螺母运行位置定。螺杆部分不需要你出,端部需要你自己设计。

网友:
TBI或者上银的端部没那个凸起台阶。各有所用吧。

网友:
1,像楼上说的不是都有,两端结构都是自己设计的,厂家也会根据你的订货图给你出他们的图的,如果加工不出来会和你沟通的,比如没有退刀。
2,见过公司的床子限位失灵,丝母跑出丝杠,滚珠掉了一地。

网友:
凹槽通常是磨二头轴承位的砂轮越程槽。凸台只是用于止挡轴承(手轮、滑块等)。

网友B:
一般丝杆两头固定丝杠固定座与支撑座,都是按标准设计;中间传动部分可以自由发货设计,你图中的那段一般很少会设计成那样,肯定有独特的用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丝杆两头固定丝杠固定座与支撑座,都是按标准设计;中间传动部分可以自由发货设计,你图中的那段一般很 ...

misumi,上银的标准滚珠丝杆都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