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页机原理是不是我想的这样

楼主(2017-05-31):
通过挡板进两张纸,下面正传,上面逆转,保证只出一张

网友A:
打印机的分页是摩擦轮驱动的,你这是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的分页是摩擦轮驱动的,你这是哪用的?

打算用这种原理传送纸袋子,麻烦能讲讲摩擦轮驱动么,有图更好,谢谢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有点晒图机的意思,不知楼主见过晒图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有点晒图机的意思,不知楼主见过晒图机没?

晒图机?第一次听,望指点

网友:
确实是摩擦轮传动纸张,而且轮子还有稳定

网友C:
网上很多,这是标准机,搜下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很多,这是标准机,搜下就可。

但是找不到原理,所以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