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垫尺寸,每次用都找半天。

楼主(2017-05-31):
组合垫划窝多大直径,每次都要费劲翻手册,发出来方便大家。

是不是很方便!
问一下大家,组合垫圈大家用到过最大压力是多少?

网友A:
标注里面不是规定了工作压力小于4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里面不是规定了工作压力小于40MPa

我实际用到过25就再没有往上了,你实际用到多少?

网友B:
一般的液压系统也就十几MPa吧,很少用到40M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液压系统也就十几MPa吧,很少用到40MPa的。

感谢推荐的旋转油缸,你们是哪个行业的,用的是油缸齿条还是螺旋摆动的,耐用不。

网友(点评):
齿条的,推荐的肯定算是可以的。

网友:
一个事方便了。几百上千个放在一起仍然是老方一帖。

网友C: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都是可以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都是可以查到的

就从里面截的图,我的常用小工具之一。

网友:
这种密封方式不会有高压的,结构限制

网友(2025-01-13):
组合垫与其陪得油口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2025-03-11):
每次,扣平台都要,加8,没想过具体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