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来的玻璃管如何切断问题

楼主(2017-05-31):
模具刚成型出来的中空玻璃管,管的直径50mm,厚度为2mm,管生成的速度恒定,5mm/s,请问怎么把管自动切断?

这是刚出来的温度300℃以上的管,还没冷却,需要管一边生成一边切断,切成每段1m左右的长度

有人知道怎做吗

网友A:
玻璃池炉没跑道吗?垂直拉管的?

网友B:
楼主没说切口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切口要求。

切口没太多要求,因为后续还要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池炉没跑道吗?垂直拉管的?

对,垂直拉管,玻璃管就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焰枪

这个会产生应力吧,不好

网友D:
用冷水环切割

网友E:
这种肯定是采用高压水切割了

网友:
太阳能管?

网友A:
以前是怎样切割的?

网友:
用高压说切割呗

网友:
配同步随动机构切割,类似焊管线飞锯。

网友:
随动切割,温度高只能干切,灰尘大,切割片不耐用,

网友:
随动 单点金刚石刻画一周 喷水

或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冷水环切割

我也想过这样,冷水点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环可不可以,还能不能形成爆点,又不方便式,玻璃厂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肯定是采用高压水切割了

高压水碰到玻璃管后肯定会飞溅吧,那此不是会形成一堆爆点?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怎样切割的?

之前是用冷水点玻璃管的一个点,然后那个点的玻璃就会爆裂,玻璃管一掰就断了,人工操作的

网友:
这是什么管,描述清楚好下药啊

网友:
我们那这里都是人工金刚小砂轮手工切断,超厚隔热手套。自动的是超薄切割片。拉管厂比较多,,,,太平洋哦。

网友:
用砂轮切吧,做个自动跟随的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