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包裹件式模具设计方案(液硅胶模具)

楼主(2017-05-31):
最近遇到个课题,FPC电路要全包胶注塑,要一次成型,求大神指教下设计方式!!!!

网友A:
FPC注塑成型,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外观设计和模具开发

网友B:
lz发个示意图学习下,一般都是贴胶防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发个示意图学习下,一般都是贴胶防护吧

是需要注胶把整个FPC完全包裹,只留一个接线口,,,,FPC就一个弯曲长条,只留一端,没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注塑成型,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外观设计和模具开发

已经有形了,一弯曲长条,要包胶,只留一端开口,不知道怎么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