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出错查找

楼主(2017-06-01):
图纸标注至少能反映出设计人员对相关标准的掌握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水平。
找一下图纸标注中存在错误的地方?

网友A:
作为一个加工者,一般不怀疑图纸,做到图纸要求, 不过一个沉头孔也要3.2的光洁度,一般钻头下去就是6.4好远了

网友:
4个沉头孔深9太浅了,而且没必要标3.2粗糙度,3个螺纹孔均匀分布直径(fai)116是怎么标出来的

网友(点评):
O型圈的公差看起来不对,应该查表看看

网友:
如果没看错这个应该是用在密封的地方,好像没看见形位公差

网友:
看不大清楚,直径100粗糙度1.6精度有点高,直径87不用标粗糙度,我厂的其余一般是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加工者,一般不怀疑图纸,做到图纸要求, 不过一个沉头孔也要3.2的光洁度,一般钻头下去就是6.4好 ...

网友B:
其余6.3加工要求有点高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其余都是Ra3.2,不过是铝件

网友:
螺纹孔和沉头孔的标注方式看起来不顺眼啊,没见过这样在剖视图标注的

网友:
好吧~我就说说我的几点看法,1:   2.5的那个宽度标注,怎么能标到零件内侧?你拉到外侧进行标注打断不可以?还有那个4.2也是让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烂标,不说你数值对错,最起码瞅一眼就感觉不舒服。2:φ87直接被中心线挡住了不进行打断处理?3:3Xφ8的孔标注拉到那一侧?你考虑过工人的感受没有 4;最致命的也是一眼就瞅出你很少画标准图的一点,标注绝对不允许与实体相连, 右侧基本连到了一起~~~额    至于你标的对不对,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余6.3加工要求有点高

铝件3。2也标得有点高了

网友:
小数点三位?这下你可以挣大钱了。。。

问题是,给你图纸的人知不知道你有没有22度正负多少来着的恒温加工车间?

换个角度来说,给你图纸的人知不知道这张工程图需要在恒温加工车间加工?

网友:
3.2的沉头孔粗糙度肯定是高了, O圈的公差应该差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件3。2也标得有点高了

尺寸4.2变为2.7(+0.14,0)  72尺寸也不对     2.5变为4.5

网友:
3个沉头孔,4个螺丝孔不应该标在这里,应该标在主视图上,不然体现不了位置

网友:
圆68的公差肯定要有的

网友:
缺少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件3。2也标得有点高了

3.2 和 6.3的粗糙度  哪个光滑?

网友(点评):
数值越小越光洁。

网友:
形位公差没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加工者,一般不怀疑图纸,做到图纸要求, 不过一个沉头孔也要3.2的光洁度,一般钻头下去就是6.4好 ...

6.3

网友:
1.沉孔标注不对吧,应该是fai13然后才是fai19加深度,而且要加上沉孔符号吧,还有EQS不能写到横线下面,横线下面是附加说明。
2.fai132的深度没看着,估计你拉在下面了吧。
3.对称中心线怎么都画的不超出实体,应该要出去一点。
4.fai72这个粗糙度应该反一下,指向工件,之前有一片帖子是这么说的。
5.如果没有其他剖切视图的画,你这个线还是换个方向向右斜吧,看着不是很舒服。

网友:
恩恩是的,看了一下表面粗糙度对比块,通用一般是0.8  1.6  3.2  6.3

网友:
直径为100的,尺寸公差那么标注,具体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