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45#钢怎么加工保证各个尺寸精度

楼主(2017-06-01):
接到生产通知,这个轴怎么加工保证各部尺寸,现有材料45#φ65圆钢,谢谢

网友A:
两丝的同轴度,长度将近半米,这个尺寸一般车床都不好保证哦;工艺都是一样的

网友:
谁出的图呀,564±0.01,是当量块用的吗,这活温度变一两度就超差,长度尺寸第一次碰到这么变态的要求

网友(点评):
一看这公差标注就知道这设计就是个傻逼玩意。

网友:
无心磨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加工完成调质处理后,加工一端
然后再掉头加工另一端,打表打好就行,保证两端就行,全跳动都没的,慌毛线
6.3粗糙度给±0.1,564的总长给0.01,出图的人脑子肠梗阻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无厘头的闹剧

网友C:
教你一个字 “ 艹 ”
去送给那个设计和工艺
不用谈怎么加工了,这公差标注的奇葩过火了,这家伙第一次标公差吗?还是第一次做工艺?

网友:
图样标注和文字表述很离谱,就不说了。
同轴度只要上车床用双顶尖装夹加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丝的同轴度,长度将近半米,这个尺寸一般车床都不好保证哦;工艺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一米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个字 “ 艹 ”
去送给那个设计和工艺
不用谈怎么加工了,这公差标注的奇葩过火了,这家伙第一次标 ...

设计师估计都是新手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加工完成调质处理后,加工一端
然后再掉头加工另一端,打表打好就行,保证两端就行,全跳动都 ...

6.3的粗糙度给0.1的公差  有啥问题?

网友(点评):
要了6.3的粗糙度基本就是氧化皮拿着砂纸抛光除锈的节奏,0.1要不要无所谓,保了0.1,粗糙度基本3.2没的跑,不是说不能加工,成本上升

网友:
哥笑而不语

网友D:
图纸标注确实有很多问题,H7公差,粗糙度3.2,
这些都不说了,单按图怎么加工吧,首先看楼主有什么机床,按常规的来:调质--车---磨。
关键在于磨,外圆都好办,关键在于夹右端磨两有个有公差的长度尺寸,可以用半缺顶尖,尺寸控制吧,尽量考虑环境温度吧。
以前做过类似的件,不过公差比楼主这个稍大一点,也是这样做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标注确实有很多问题,H7公差,粗糙度3.2,
这些都不说了,单按图怎么加工吧,首先看楼主有什么机床, ...

请问2丝5的同轴度是双顶尖车保证还是磨保证好一点

网友(点评):
都可以,哪个快用哪个,车床考虑的细节比磨床多,留余量双顶死顶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2丝5的同轴度是双顶尖车保证还是磨保证好一点

如果车床稍好一点,车也是能保证的,如果车床精度好,有公差的长度尺寸也可以在车床上做,不过要用死顶尖。

网友:
这个公差是看心情标的吧,信手拈来

网友:
公差很明显是抓阄标上的,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图

网友:
公差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轴的总厂士0.01mm的公差没遇到过,或者说很难保证,其它工艺就不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