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铁材质询问

楼主(2017-06-01):
昨晚看国外机械设计手册看到做齿轮箱的铸铁材质抗拉伸强度可以达到200-600,我想问问有没有大神对于齿轮箱的材质有研究,如何鉴别齿轮箱材质铸铁是否强度合适,铸造没有缺陷,材质种类优劣?

网友:
仅限参考:一看、二听、三压、四验

网友A:
普通HT200和HT150,比较法:
用高速钢钻头钻削和锤子击打不良品这二个选项结合判定。难钻难打高牌号,易钻易打低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HT200和HT150,比较法:
用高速钢钻头钻削和锤子击打不良品这二个选项结合判定。难钻难打高牌号,易钻 ...

买回来的设备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不良品,一批次的材质是差不多的,这种破坏性的对比检验方案可能不太适用。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那就在不起眼的部位打一下布氏硬度。同铸件打交道,手提式硬度机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