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评估按钮不见了

楼主(2017-06-01):
运行系统W10,软件版本  SW2017 SP1  。现象:在零件图环境下评估按钮不见了,右键菜单栏没有评估选项。工程图、装配体环境正常,求大神解决!!!

网友A:
版本这么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这么高哇

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楼主:
哪位大神解决下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2017-07-26):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呀

清空注册表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
一般在运行输入%APPdata

把对应软件的文件夹备份后删除,软件就会还原到初始状态

网友C:
两步:1,打开(新建)任意一个带有评估命令的装配体,在标签位置处右击选择“自定义CommandManager...”(如图1)。2,在出现的评估标签上右击选择“将标签复制到零件” (如图2)(不用管弹出来的之定义对话框)OK啦。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C:
两步:1,打开(新建)任意一个带有评估命令的装配体,在标签位置处右击选择“自定义CommandManager...”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