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此种气缸?:中间为活塞缸,可以左右伸缩移动

楼主(2017-06-01):
(图片)

网友A:
行程可调气缸就是这种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可调气缸就是这种结构的

杆的中间是通孔 行程可调的结构不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杆的中间是通孔 行程可调的结构不是呀

那得打电话找找国内小公司定做咯

网友:
可以定做的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缸, 不过要非标定制;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个缸进出气口位置有没有要求? 另外,就是外形尺寸; 如果两者都没有特殊要求,可以把一般标准的双出杆气缸,活塞杆换成空心活塞杆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钻镗孔的加工能力,买个来自己改一个内孔出来吧。定制时间长,价格也不得了

网友:
用双出杆气缸。

网友(2017-11-01):
这种气缸很常见啊,双输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