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冷镦可以做吗?

楼主(2017-06-01):
材料45#,数量5000,地区:湖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注明批量,所在地域

湖北 5000

网友:
5000的数量,如果是定制的话,太少了,
楼主先查一下相关标准件手册,应该可以找到现成品。

网友:
冷镦模具太贵  量太少不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湖北 5000

是湖北哪里地方?

网友:
这类产品本来就是冷镦机的货。就是不知你的材料?

网友:
先确定材料,再确定是否可以使用冷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