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版本的CAD用格式刷刷标注的时候文字大小不能统一格式

楼主(2017-06-01):
文字样式里面的文字高度已经设置为0了。格式刷好像只能改变标注的颜色,字体大小和字体都无法改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字体是不是没有设置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是不是没有设置成一样的?

就是想用格式刷、刷成一样的,字体、颜色、大小都变成一样的。有时候标注多了,一个个自己改很麻烦。

网友:
CAD文字样式优先,不能为0,你先把它设置成你要的高度吧。然后再进入标注设置。
千万注意:凡是设置过,都要确认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