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焊设备经验总结

楼主(2017-06-01):
下文是自己在组装和调试设备阶段记录的问题点,各位大侠是如何设计如何调试来保障设备的节拍和可靠性的??
1.人工上料 此战为线头的基准,应该增加微调模组使方便调整和定位
2.剥线      OK 与供应商联系后,改成旋转剥 对于陌生的标准件还是需要去了解它运用它
3.PCB上料   OK 托盘的定位更改为托盘自带的凸台定位,增加压托盘功能,PCB在托盘上会歪写和不平整,夹爪的阻力过大无法自定位,增加独立的平整台,确保水平来保障放到载具里面,如果放不进去,夹爪气缸无法感应(放置精度过高,雌黄不灵敏)增加激光传感器来判断拾放工艺的闭环控制,检测第二站剥线线头情况,增加感应器可以提高合格率 增加助焊剂提高焊接网线的可靠性(黏稠的助焊剂影响第二站的剥线不良折线)
4.焊接芯线   线束:芯线的位置一致性难掌控,约束线束的点离芯线越近,纠偏效果越好,增加了对中夹爪汽缸;PCB:载座的基准面到定位销的尺寸链偏多,不好调试基准面的一致性,应该考虑不用定位销定位,而是用基准面延伸出来,直接用基准面定基准,这样方便了调试。(hlq滑台汽缸是单导轨,伸出后的精度不高,会明显晃动30丝左右,后面高精度处要自己买加宽的导轨做机构或者用双导轨汽缸),做设计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是好不好设计,而是好不好调试,好不好出货。缺少对锡焊机工艺要求的了解,走了不少的弯路。
5.焊接屏蔽层 取决于芯线焊接站的定位,烙铁头的V形因为表面粗糙起不到纠偏作用(已测试),增加松香水助焊剂,改善锡膏流动,采用双丝送料,提高效率
6.相机工站    品牌康奈氏,大型标准件的品牌首选大品牌,市面上的标准件可能用的材料一样,但是售后人员的水平会有高低,服务精神会不一个档次。利用相机的成像,调节载座的精度,误差在15丝以内。
7.屏蔽罩上料  取决与屏蔽层焊接精度(精度要求不高),四爪夹紧改为真空吸,四爪平台定位的方式(托盘无法保证产品精度,需要整平)
8.焊接3     之前的斜面定位机构无法起到纠偏作用,因PCB表面阻力大,改造为杠杆式对中夹紧机构,比较好用好调试(调试的逆向思维:将带针的屏蔽罩放在PCB上,然后夹紧,之后才是固定)屏蔽罩焊机站的V块对中机构不起左右,不能完全对中心:.
对中时机构先压紧,产生N,摩擦力太大,汽缸选小了。杠杆机构的精度不可靠,选择新机构,两个动力,带两个夹紧块,一个V块为基准,另一个V块夹紧。这种机构也取消了,因为定位效果不是很理想,一致性比较弱和屏蔽罩会逃出载具,有关系。现在要加针脚,将其压住,在解锁。取消压针脚,对载居和夹爪要求太高,不好调试,无法确保100%放进去。
9.焊接4   锡液体的流向是不易圈定的,因为需要人为制造狭小空间,锡丝强制插入融化,膨胀后来重填空间实现焊接。
10.载具   载具的设计很精密,本体模组:无;夹线模组:固线柱塞的质量问题,改为MISUMI;PCB模组:夹头的滑动性不良,因加工误差,同时图纸没有约束滑头的表面粗糙度1.6(慢丝加工);为了保护载具,增加了很多的调压阀;载具和烙铁头干涉,设计中缺少对新工艺的认识造成。轴和销的配合实际上很松,后面应该放紧些。用H7/g6方式表示,或者标注哪些零件是实配的。载具的夹爪材料改为PEEK,比钢更顺滑,强度足够,后期的设计最好采用导轨类标准件做,机加工件很难处理好,可靠性不足;由于经常的停止与定位冲击,很多机构的螺丝会松,每个关节出需要考虑防松(胶水或弹平垫),磁铁会吸不住平移载具的可能性(第二站增加了一个传感器监测载具的位置,防止撞击),PCB放不进去载具部分是载具型腔的一致性问题,借助相机调整,因为载具要求是此部分可调,其余部分要求精度高(三只定位销);PCB放入后依靠弹簧力同步夹紧是不可靠的,有先后顺序,可能会Y向不接触基准面,依靠汽缸硬顶来解决。
11.输送机  同步带因为采购了聚氨酯的很硬,没有考虑转弯半径,电机发热,跑了一段时间会拱起,载具卡滞,后面改成了皮带,跑偏严重,磨损,最终应该改为橡胶的同步带。载具升降汽缸抬升时候无法控制速度,后换为进气节流阀,效果很好;回流层现在采用堆叠的方式,提高回流的效率,载具设计要易于分载具。
12.焊接机 售后服务问题,合同尽量写的明确些。不能夸,智能损。作风端正严苛。
13.系统性问题:气源不足,汽缸回位不正常,换为大功率空压机,需要增加压力检测装置;T形螺母应该买和型材配套的,否则锁不上,小的零部件多买些,比如小的加工件,螺丝螺母接头等等,容易丢失;工具的不完整,严重影响了效率,自己买了扳手和激光笔以及打磨机。
其实很度的问题是定位问题:1.设计时候没考虑该有的没给定位,2.尺寸链的加长导致精度丧失,应该减少尺寸链,直接用和产品接触的面来定位。3.加工件的制作误差4.标准件如汽缸的定位是晃动的。
14.调试的方便性:所有载具顶升汽缸的感应器是无法调节的,造成卡料了也无反馈;尽量少用汽缸,难调节起止的位置,多用闭环步进电机   ;对于难以调试的有相对位置精度的,可以考虑增加检具零件
15.可观察性:解锁的那里很难知道是不是插到位置了,开观察孔
16.设备必须考虑四方面:合同(供应商,写明技术要求节拍,后期扯皮);定位;工艺(各个工站的工艺不同,对载具要求不同,锡焊要求载具容易放烙铁头和送锡,第二站要求加助焊剂);客户(产品不停的拿过来没见过的,节拍的要求太苛刻,应该在设计阶段与合同中限制产品类型,详谈客户需求的可达成性)
17.其他:
弹簧只能作为固定用途,不可以作为定位使用(载具固定PCB不到位)
摩擦力不可靠(解锁不开,阻力大,零件做不好)

网友A(2020-12-03):
感谢分享,脉冲热压焊有了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脉冲热压焊有了解的吗

我们公司有做这个的(快克智能设备),需要什么资料或者设备吗?(15295569772,微信同号)